请问各位老师触摸屏内部地址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6-05-24):
请问各位老师触摸屏内部地址是怎么用的,型号是韩国M2I触摸屏XTOP08TS-SD

图中指示灯地址是:内部1.02
不知道这地址是怎么用的是需要做程序运算吗?

网友A:
这个地址的含义是要和plc配对使用的,以plc内的地址为准吧,,不同型号的plc,定义不一样的

楼主:
你好,这个触摸屏连接的PLC是LG的,地址的寻址方式和三菱的差不多,并没有像西门子好种类似I1.2;Q1.2这样。

什么和PLC地址配对使用呢?多多指教!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的含义是要和plc配对使用的,以plc内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