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时时钟 监控

楼主(2016-05-24):
我现在有一款西门子s7-200 smart的plc,想实现plc每隔两天(这两天的时间内plc可能处于开机也可能处于关机状态)在两天之后的第一次开机输出一个信号,来实现对plc时间的监控。这可以实现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你读取PLC的系统时钟,然后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执行了

网友B:
可以,在程序里写一个时钟读取程序,在写一段日期比较程序就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程序里写一个时钟读取程序,在写一段日期比较程序...

 你好,请问:所需要写的日期比较程序,如果要求没过两天提醒一次,这大概是需要用到那个指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读取PLC的系统时钟,然后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执行了

 你好,我知道可以用“READ-RTC”指令来读取实时时钟,可是不知道怎么对时钟每隔两天读取一次信号,请问每隔两天读取一次信号这种要求大概需要用到什么指令才能达到呢?

网友C:
每个两天的话,结合定时器和计数器做一个时间统计,再用比较指令,到两天时对时钟读取一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两天的话,结合定时器和计数器做一个时间统计,再用比...

 如果是plc一直开机的没问题,可是plc关机的时间,定时器和计数器还能有效吗?

网友C:
无效了,关机了,可以将它俩的值放到断电保存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效了,关机了,可以将它俩的值放到断电保存区

如果需要无论plc是上电还是断电,每隔两天发出一个信号,而且只能是一个信号,不能多个。我们可以用READ-RTC来读取时钟时间,后面的程序需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无效了,关机了,可以将它俩的值...

断电了,就不可行了。

网友D:
可能你的编程思路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隔两天读一次日期,而是每次开机后都要读日期,然后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隔了两天以上就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编程思路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隔两天读一次日...

 对就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表达的不太清楚。我想不出怎么做才能做到隔两天以上输出一次信号,而且不重复

网友E:
PLC连续断电时间不能超过一周,CPU没有电就会自动复位,所以要保持PLC一定不断电源,或者PLC上面安装一个电池卡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采用比较的方法,在指定寄存器的数据小于现在的时间时,指定寄存器的数据加在间隔时间重新赋值,然后执行操作。

网友F(2018-08-16):
问题的描述不清晰, 如果是让PLC自己控制自己通电开机和断电关机,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让他控制外围的开关机, PLC时间的监控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