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通讯

楼主(2016-05-24):
笔记本与PLC通讯出来,“未找到指定访问点”是因为什么   我的电脑版本是win10   是因为这个吗

求指点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A:
跟S7 200通讯还是S7 300/400? 是通过USB 适配器通讯还是通过以太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S7 200通讯还是S7 300/400? 是通过USB 适配器通讯还是通过以太网口?

200的,通过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跟S7 200通讯还是S7 300/400? 是通过USB 适配器通讯还是通过以太网口?     内容的回复:200的,通过usb的

就是那个,网络参数,<non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跟S7 200通讯还是S7 300/400? 是通过USB 适配器通讯还是通过以太网口?     内容的回复:200的,通过usb的     内容的回复:就是那个,网络参数,<non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跟S7 200通讯还是S7 300/400? 是通过USB 适配器通讯还是通过以太网口?     内容的回复:200的,通过usb的     内容的回复:就是那个,网络参数,<none>     内容的回复:网友D。

参数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记得里面有个测试功能的,可以试试 有兴趣可以加q群104873259 外包兼职交流群,可以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里面有个测试功能的,可以试试 有兴趣可以加q群104873259 外包兼职交流群,可以探讨技术问题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