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求助1

楼主(2016-05-24):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要求通过传感器检查两个滚轮之间面的厚度,来时时控制两个滚轮之间的距离(即两个伺服电机之间的距离例如面的厚度是0.5

,那么通过传感器来检查,时时控制滚轮之间的距离,保证是面的厚度是0.5

)用到的东西有(台达:PLC,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传感器 等)希望大家发发PLC程序帮助下G

网友A:
两个滚轮面的距离,是怎么用传感器来检测?是传感器固定一个位置,还是???可以一起交流下

楼主:
这个是压面机的项目,两个滚轮之间出“面条'的厚度,通过传感器检测面的厚度,来调节伺服电机的距离说白了就是两滚轮之间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压面机的项目,两个滚轮之间出“面条'的厚度,通过...

小菜一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滚轮面的距离,是怎么用传感器来检测?是传感器固定一...

这个是压面机的项目,两个滚轮之间出面条的厚度,通过传感器检测面的厚度,来时时调节伺服电机之间的距离,说白了就是调节两滚轮时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个是压面机...

大哥帮哈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两个滚轮面的距离,是怎么用传...

传感器是采用什么传感器呢?这个压面机的话,有一边的滚轮面是固定的吗?如果是话,就非常好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恩,用超声波传感器4—20毫安,对的一边是固定的

网友C:
我觉得你使用一个伺服电机就够了,另外一个使用固定位置,这样是你测量动滚和你传感器相对距离来确定棍缝之间的间隙。

网友C:
钢带和铝带加工是射线测试价格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137953...

将模拟量采集的数字量信号转换为距离值,然后用比较指令,来控制滚轮的停止

网友C:
超声没那么精确,激光测量。

网友C:
不过我觉得是面的话你最好还是用机械结构调位置好些,造价低。不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觉得是面的话你最好还是用机械结构调位置好些,造价...

恩恩,先是用机械调整,但客户想节省人力才做这个方案的,主要的是怎么把采集的信号转换成位置,速度的我做过

楼主:
回复内容仔 回复内容:对: 13795338795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

这个转换怎么转换,速度的我转过位置没做过

网友C:
传感器固定,滚筒位置固定,读取传感器数据,滚筒位置调节定量,后看数字变化计算相对量

网友C:
有时需要多做几次比较,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需要多做几次比较,准确些

有没实际的案例啊 ,这个和恒压供水系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军仔  两个滚轮面的距离,是怎么用传...

面条机?

这个面条的厚度都是一定的,那么使用一个机械的硬卡尺固定两轮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实现厚度一定的要求。

网友E:
这个比较难,用激光好点。

网友F:
楼住用的是位置电位器还是?光栅或者编码器来检测上下棍子的间隙

网友G:
必须用精度高的感应器,建议使用对射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