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温度显示跟以前差很大

楼主(2016-05-24):
  之前PLC触摸屏温度显示都是正常的,昨天开始触摸屏显示温度跟旁边智表显示不一样。冷炉不加热,智表显示40-50度,触摸屏显示300度左右,调换热电偶仍然是 一样的。程序没人动过,请问是模拟块儿SM331坏了吗?还是别的地方哪里坏了!!

 在线等

网友A:
监控一下程序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