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的漏电流选择问题

楼主(2016-05-24):
带变频器的电源开关漏电断路器的漏电流如何选择?依据什么标准?

网友A:
   不该装剩余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装剩余电流保护。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得加。想知道变频器的漏电流一般为多大?

网友A:
没有哪个规范、标准规定这类用电器要用剩余电流保护。

网友A:
外壳可靠接零就已经够安全了。

网友B:
变频器不需要漏电开关

网友C:
变频器开关不能用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可靠接零就已经够安全了。

可是安监局要求加漏保,咋办呢?

网友D:
变频器不需要装漏电保护器啊。安监局要装的话那就根据你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估计一下装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外壳可靠接零就已经够安全了。...

那就加呗。正常使用。

网友E:
变频器一般不用漏电保护器用作漏电保护,可靠保护接零即可。特殊情况下需要漏保保护可选用100或250mA,最大的触发器500mA。但还需做过连接漏电试验,再选择,但还需可靠保护接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一般不用漏电保护器用作漏电保护,可靠保护接零即可...

关键是还得有标准依据。把漏保的漏电流计算出来。

网友E:
工程上的好多东西无法用标准公式来计算的,最通用的方法实验估算。给出最大量最小量。

网友F:
跟你的线长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