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点坐标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请问,图中红色圈圈的q1、q2、q3、q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机器人轴角度。。。。。。。。。。。。

网友B:
这个是机器人姿态数据,四元数。

楼主(2016-08-14):
回复内容:请问可以具体一些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机器人姿态数据,四元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可以具体一些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资料对...

在ABB手册“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RAPID Instructions, Functions and Data types”里面找到“orient”的数据类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示教器中找不到想要输入的函数或指令怎么办啊,比如CallByVar这个指令,就在示教器里找不到,那么办啊?有什么办法吗?真心感谢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可以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示教器中找不到想要...

办法肯定有的啊,第一种:使用robotstudio在线编写咯,最直观了。第二种:电脑使用UE这种软件来编写程序,然后导入到示教器。第三种:随便写一条指令,备注掉,然后直接手写输入想要的指令(要知道指令格式),等。看你怎么习惯就怎么用。推荐第一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6-10-29):
这不姿态数据么,一般是其中一个点想和另一个点姿态一致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D(2017-02-10):
这是机器人坐标数据中,4,5,6轴的一个耦合数据,不论你懂其中那个轴q1,q2,q3,q4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如要做什么功能,可以再回复我帮你搞定。

网友E(2017-12-14):
看到帖子自己也长知识了

网友F(2019-03-31):
外部轴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