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点坐标数据问题2

楼主(2016-05-24):
请问图中的cf1、cf2、cf3、cf4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坐标啊。。。。。。。。。。。。。。。。。。

网友B(2016-07-05):
有ABB官方的话说就是:机械臂的轴配置,以轴1、轴4和轴6当前四分之一旋转的

形式进行定义。组件cfx的含义取决于机械臂类型。

 主要看你应用在哪方面,一般的应用都可以不去关注它。

网友C(2016-10-24):
机器人坐标点包含位置和姿态,同一个位置和姿态下,机器人6个轴不同的组合都可以得到同一个位置和姿态,你说的这个数据就是区分轴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