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怎么控制舵机

楼主(2016-05-24):
S7-200  怎么用PLC的PWM波控制舵机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可以自己写一个PWM控制,结合特殊标志位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挺好奇的,我也是学船舶电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可以自己写一个PWM控制,结合特殊标志位

舵机控制时脉冲宽度是不断变化的,你说的这个PWM是固定宽度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可以自己写一个P...

PWM的脉冲宽度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可以自己写一个PWM控制,结合特殊标志位

网友D(2018-08-16):
PLC的输出基本都是控制24V信号, 确认舵机是可接收24VDC信号的,就可以接入,如果不是,则需要做一些限流之类的操作,PLC软件中可以用PWM的向导做脉宽调制,给周期和脉冲宽度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