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ASCII应用

楼主(2016-05-24):
求助版主人机界面的的地址该怎样写

比如 03H是输出寄存器的值,输出寄存器的范围是0-31

这个地方应该怎样填写

网友A:
这个是海泰客触摸屏软件的

网友B:
海泰客的没用过,但是一般的触摸屏都是先确定好寄存器的地址,然后选择数值类型,最后输入数值的,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