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镜头焦距计算公式哪种是对的

楼主(2016-05-24):
发现镜头的焦距有两种计算公式,这以下两种有什么区别?
1. 镜头的焦距,视场大小、工作距离计算如下:

焦距f = 工作距离 × CCD芯片尺寸( H or V) / FOV( H or V)

2. 镜头的焦距,工作距离、放大倍数 计算如下:
焦距=工作距离*放大倍数/(放大倍数+1)

案例如下:  http://www.baike.com/wiki/%E9%95%9C%E5%A4%B4%E7%84%A6%E8%B7%9D

而放大倍数 = CCD芯片尺寸( H or V) / FOV( H or V)

这样第一种的计算公式可转化为:焦距f = 工作距离 ×放大倍数

这焦距计算公式第一种计算和第二种计算就有矛盾,这两种焦距的计算是不是有特殊要求前提, 求教。

网友A(2016-08-16):
一般我去确认需求后,然后选型时都用第一个公式

苏州卡思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B(2017-09-11):
第一个:焦距=工作距离*ccd尺寸/视野+ccd尺寸(这种方法是一种近似三角形算法)

第二种:焦距=工作距离/(1+1/放大倍率)

网友C(2018-01-04):
第一个说的是CCTV镜头

第二个说的是远心镜头

网友D(2018-02-27):
一般会使用这条公式

镜头的焦距,视场大小、工作距离计算如下:

焦距f = 工作距离 × CCD芯片尺寸( H or V) / FOV( H or V)

网友E(2018-06-06):
机器视觉镜头焦距计算公式:f = 工作距离 × CCD芯片尺寸( H or V) / FOV( H or V)

网友F(2018-07-24):
用的的第一种公式估算,公式都是理想模型,所以实际还是有差异;

第二种还是第一次看到,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