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USB下载

楼主(2016-05-24):
不插下载线在DOP软件上安装驱动成功。插了下载线后,WINDOWS出现自动安装,最后失败,同时DOP不能下载找不到USB.关键是一开始我什么都没有改,下画面到触摸屏成功一次,后来试试下程序下不了,再下画面就这样了,USB都不识别了。是不是线坏了,我都怀疑是不是线碰到什么短路把屏的USB口烧了

网友A:
换一台试一下,一般台达是自动安装驱动的,不用操作就会成功的

网友B:
估计是你的Windows没能正确识别USB串口,到设备管理中把USB串口删除再重新安装一次驱动试试。

楼主:
换了一台触摸屏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下载,下载完再连的时候系统自动安装驱动失败,就再也连不上。换了一台没有装西门子软件的电脑就好了。感觉和西门子软件有冲突,三台装有博图scouttia和V4.0 STEP 7 MicroWIN SP9的电脑都连不上。

网友C:
1、下载程序前先看一下,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HMI系统设定——USB上下载模式,默认是CDC,改成DISK;

2、已经下载过的屏到系统菜单,系统设定——杂项设定(MISC)——USB模式,将它改成1

上面两步都是将屏的上下载模式改成类似插U盘的硬盘模式,一般操作系统的都能连上,不过有时会碰上单位电脑被IT部门禁用U盘功能的情况,这点注意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下载程序前先看一下,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

已解决!牛人,就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弄得

网友D(2016-07-09):
引用 网友C:
1、下载程序前先看一下,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

第二条:<此处内容被屏蔽>2、已经下载过的屏到系统菜单,系统设定——杂项设定(MISC)——USB模式,将它改成1<此处内容被屏蔽>

这个是在HMI上设置吗?怎么进入HMI的系统菜单啊?

求求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下载程序前先看一下,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

已解决!谢啦!

网友E(2019-10-15):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公孙小天  1、下载程序前先看一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