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_2008_SP3的项目转为TIA Portal V12项目

楼主(2016-05-24):
WinCC_flexible_2008_SP3的项目转为TIA Portal V12项目?怎么转不成功?有转成功的吗?

网友A:
WinCC flexible 2008 SP4的“项目”菜单有一个“另存为版本”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可以选将打开的项目另存为WinCC flexible 2008 SP1~SP3的版本。我将SP4版本另存为SP3版本。

2)安装移植软件

移植另存为SP3的版本还是失败,错误信息还是“TIA Portal 中未安装移植,或者未安装 WinCC flexible SP2/WinCC flexible SP3”。

安装的时候是否安装了移植(Migration)软件,搞不清楚了。只好打开WinCC V13 SP1的安装软件,选择“修改/升级”,在选择要安装的产品配置的对话框中,发现的确没有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2/SP3的项目移植软件。勾选该对话框后,安装好WinCC V13 SP1的该移植软件。最终在博途中移植WinCC flexible 2008 SP2/SP3的项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