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原点数据发生偏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4):
我们一台点焊机器人(控制柜DX100  ES165D)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把原点位置记录后,在停止状态处理故障的过程中,原点位置数据被无意中清除掉了,重新输入后,原来的所有示教程式点的位置都发生了偏移,为什么会发生偏移啦?

网友A:
机器人的所有位置都是相对于当前原点的坐标,重新找原点以后,所有基于之前原点的坐标值就都不能再标示之前示教的位置了!

网友B:
安川机器手臂,示校原点分机械原点与程式原点,你把机械原点示校好,再把程式原点输进去应该就可以了。编程式前都会把手臂示校到原点在编程,所以把原点改回来所有程式都可以使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原点数据改变,程序坐标数据也跟着改变。

网友D:
两种情况,如果编码器没有掉电,电控柜后面有六个编码器值再输入就好。如果编码器掉电,数值丢失,只能手动按照标示大概的恢复,因为不是返厂,会有误差,所以原来的示教值可能要调整。对焊接来说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E(2017-05-17):
机器人的所有位置都是相对于当前原点的坐标,重新找原点以后,所有基于之前原点的坐标值就都不能再标示之前示教的位置了

网友F:
完全可以恢复啊,对号机械远点之后,在试试

网友G:
你在操作过程中,肯定是编码器断电了,造成编码器圈数数据丢失,此时直接输入控制柜内的原点参数是不行的,你可以用轴操作键将每个轴的机械原点对准,然后进行原点登陆,此时的原点并不是很准确,与出厂设置不同,因此还要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原点数据=4096*编码器圈数+编码器单圈绝对值数据。只要你未更换编码器、电机、减速机等,编码器的单圈绝对值数据是不会变的(利用该公式控制柜内的数据可以算出),再利用你登陆后的新的原点数据可以算出圈数,再利用该公式可以准确算出机器人新的原点位置,可保证示教程序与原轨迹完全一致。

网友H:
如果是配套的控制柜,原点坐标就在控制柜里贴的有,照着输入回去就行,如果没有就把各个轴运动到刻度位置,重新记录输入

网友I(2017-07-19):
引用 网友G:
你在操作过程中,肯定是编码器断电了,造成编码器圈数数据...

您好,请问下,编码器圈数如何在找到的新原点数据后您列出的公式中求出,编码器单圈绝对值数据又如何得出呢?谢谢!

网友J(2017-10-26):
全可以恢复啊,对号机械远点之后,在试试

网友K(2018-04-25):
感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K:
是否有整合的故障处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