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中怎样存入一维条码

楼主(2016-05-24):
客户要求系统中用扫码枪扫描产品后自动调出产品工艺温度、时间。产品条形码是17位数字和英文字母。

思路是用配方。配方长度中第一格为产品条码,二三格是温度时间。问题是配方寄存器好像不能写入17位数字和字母。

将条码扫入PLC发现占用9个字的寄存器。现在不知道怎样在配方中表示产品条码。各位大侠帮帮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1、无论是数值还是字符,对人机来说都是二进制码,所以不存在能不能写入的问题,只是在截取显示的时候可能对起始位置、长度和显示格式不太清楚。

2、可以参考一下手册中增强型配方的说明,比一般配方更直观一点,不过首先要确定一下,客户条码中各个参数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固定的。

楼主:
首先谢谢公孙小天。

客户条码中各个参数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网友A。客户条码中各个参数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固...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我以为温度、时间也是包含在条码中。

增强型配方中可以直接设定栏位格式为CHAR字符格式。

楼主:
公孙小天采纳你的建议,悬赏怎样结贴。页面上找不到结贴吗?

网友A:
呵呵,没事!

引用 楼主:
网友A采纳你的建议,悬赏怎样结贴。页面上找不到结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