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0ES2

楼主(2016-05-24):
40ES200T使用高速脉冲加减速指令,让步进电机转动,在运转当中用什么指令让其停止复位,程序应该怎么写。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说清楚是暂停还是再继续还是直接停止

网友A:
这是Y0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暂停程序,X1接通,Y0暂停输出脉冲,X1断开就继续输出脉冲

网友A:
你所说的停止复位就更简单了,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