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上位机WinCC 7.2都要授权吗/

楼主(2016-05-24):
两台相同的上位机组态是WinCC  7.2。通过以太网通讯与S7-300PLC联接。需要买两套 WinCC 7.2软件吗?买一套组态软件可否有两个授权呢?

网友A:
两台同时使用的话,应该要2个授权吧,

楼主:
是否是一个RC授权,一个RT运行版授权?怎么做经济呢?

网友B:
两台必须都要授权

网友C:
肯定要授权,不授权根本用不了。花钱买吧

网友D:
肯定是两套都要授权的,经济的做法就是你自己用一套RC授权,其它都使用RT授权,也就是说卖出去的全部采用RT授权。所以你需要购买三套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两套都要授权的,经济的做法就是你自己用一套RC授...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E:
需要授权,为节省成本,就是购买渠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