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试方法

楼主(2016-05-25):
     在接地装置中有两个重要参数:1、接地电阻值;2、接地网结构。现在看来,虽然接地网的结构和系统等电位很重要,但是低阻的接地装置,是设备正常、安全运行的基础。特别是在防雷接地,要在瞬间将几十KA的雷电流泄流到大地,接地电阻越小散流越快,雷击后高电位保持的时间就短,危险性就小。总之接地电阻越小,效果越好,被保护的对象就越安全。

   对接地电阻测量的准确性是判断接地装置是否合格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不管是工程方还是检测机构和承建方,对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都存在着异议,特别是不同方式进行测量时出现的测量值相差很大,更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值得提出的是,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检测机关中,甚至有很多检测人员不懂得测量原理,使得测量值无法准确。有个检测机构的工程师用4102电子表检测一个地网时,他先在水泥地上倒两处水把电压极、电流极往上一放;再用100M长的6平方多股铜线接到接地极上(线是卷在一起的),测量结果是5欧姆。在我的要求下把100M线展开,电压、电流极不变,测得结果是2欧姆。再把电压、电流极插在分布均匀的土壤里,测得的结果是1.2欧姆。再把100M线改成5M线,测得结果为0.4欧姆。从上面的例子分析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几个结论:

1.测量线的加长,特别是卷在一起,由于电感大,测量值偏高很大。所以在我们测量高楼接地值的时候,拉长线测量接地值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高层建筑测量时,高层建筑物接地引线与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阻值(R地线)另外从高层建筑物上面测量点向地面仪表所引接的测试线,在空中的部分存在线电感。(WL)所以高层建筑接地点测量的阻值为R=R地线+WL+R地。地面测量接地电阻R=R地。

测量数据比地面测量时跳动要严重,这是因为测试线在空中的加长,如同一根天线将空中一些无线电、电磁杂波等信号通过测试线引向仪表,而产生严重干扰,使测量数据跳动,解决的方法是,用一根同轴线作为测试引线,将同轴线和芯线连接在一起,并接在测试点上。将同轴线另一端的屏蔽线接在仪表的C2端上(即电流极),将同轴线的芯线接在仪表P2端上(即电压极),这样能较好地解决测量高层接地电阻由于引线过长造成干扰影响。
2. 102电子表测量接地体,用水渗透接触电压、电流极时,由于接触不好产生的接触电阻大,影响测量真值。只有在没有地方插电压、电流极时才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必须是真正水渗透到土壤,电压、电流极必须是和水良好接触。尽量减少接触电阻,减少误差。

地网工频电阻的测试

测试基本原理:对地网注入电流,测其电压,计算电阻,R=U/I
常用仪器:地阻测试仪、电流电压表(现已经做成大电流专用测试仪,电力系统常用)

测试方法;

d大于2-5倍地网平面对角长度D。
普通地阻测试仪(摇表、4102等电子表):小型地网,地阻大于0.5欧,X/d=0.5。
大电流专用测试仪:大型地网,地阻小于0.5欧,当测试点是地网中心点时,x/d=0.618。当测试点是地网的边缘点时,x/d=0.5-0.55。

实际测试时,电压极前后移动d的5%左右共测得3个地阻值,如这3个值相差不大(一般要求10%内,DL大量75/92规定为5%),则这3个值得平均为地网接地工频电阻的真值。如3个结果相差悬殊,则说明d和x的值不对,需要调整。

测试时还要考虑测试方向的地下结构,是否有大型金属物、管道、下水道等。这些都对测试结果有很大影响。因为影响了x/d值。

最终测试值:如场地许可,多个方向都测试,电流极与电压极成30度测试。只要方法正确,取其中的最小值为地网接地工频电阻的真值 。
在测接地电阻时,有些因素造成接地电阻不准确:

1.(地网)周边土壤构成不一致,地质不一,紧密、干湿程度不一样,具有分散性,地表面杂散电流、特别是架空地线、地下水管、电缆外皮等等,对测试影响特别大。解决的方法是,取不同的点进行测量,取平均值。

2. 测试线方向不对,距离不够长,解决的方法是,找准测试方向和距离。

3. 辅助接地极电阻过大。解决的方法是,在地桩处泼水或使用降阻剂降低电流极的接地电阻。

4. 测试夹与接地测量点接触电阻过大。解决的方法是,将接触点用锉刀或砂纸磨光,用测试线夹子充分夹好磨光触点。

5. 干扰影响。解决的方法,调整放线方向,尽量避开干扰大的方向,使仪表读数减少跳动。

6. 仪表使用问题。电池电量不足,解决的方法是,更换电池。仪表精确度下降,解决的方法是,重新校准为零。

接地电阻的测试值的准确性,是我们判断接地是否良好的重要因素之一。测值一旦不准确要不就要浪费人力物力(测值偏大),要不就会给接地设备带来安全隐患(测值偏小)。所以在我们工作中一定要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科学制定测量方法和科学得出准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