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OWERFLEX 4M怎样跟PLC进行MODBUS通信

楼主(2016-05-25):
AB POWERFLEX 4M怎样跟PLC进行MODBUS通信,我看说明书上说通过网络向变频器的寄存器8193是传输频率设定值,这个地址8193在PLC指令中的MODBUS从站地址吗?在PLC中总是显示传输错误

网友A:
你的变频器POWERFLEX4M 本身支持的是RTU的通讯协议,具体参数设置你可以参照4M的用户手册!

网友B(2020-08-01):
很可能需要加偏移量1,比如8194就行了。在PLC里,还要加数值40000成为48194,才能写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