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中PID模块地址

楼主(2016-05-25):
用的是PID指令向导,现在想问一下这120个字节中PID的各参数分别是放在哪的?想要做一个组态显示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第6章节S7-200指令集中的比例/积分/微分下的回路表。

如果你使用的是和我一样的手册的话,那么页码为152页。

楼主:
我没有手册,能截个图,或者发张照片吗,或者给个网址

网友A:
你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下载手册,如果你懒的去下载而需要我直接提供电子版本的话,可能你需要为此要求付费。

网友B:
看下自动生成的PID符号表即可

网友C:
一般用0~20之间的地址

楼主:
谢谢,这个论坛真不错,好多人都来这帮忙,五星好评,谢谢大家

网友D:
这个地址越大越好,分配的地址,后面不可以再用

网友E:
S7 200这种特殊功能配置完后数据地址分配往往都是在数据块里面。你配置完后,可以在Microwin Step 里数据块标签下看看是否有配置后的数据块存在,如果有的话,点击打开,里面地址的分配和说明都有。

网友F:
这是便宜地址所对应的东西,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