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选择

楼主(2016-05-25):
求教西门子PLC S7-200 中,如果我想定时一个小时,要选择哪种定时器,怎么设置呢?

网友A:
通常用定时器加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定时器加计数器。

梯形图要怎么画呢?求指教

网友A:
对: lychee 回复内容:对: STYY  通常用定时器加计数器。 内... 内容的回复!也可以这样,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TY...

好的 谢谢啦!

网友B:
用时基100ms的定时600,也就是1分钟,再用计数器计数60次不就可以了

网友:
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