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面板工作5分钟左右无显,后又恢复

楼主(2016-05-25):
大家好!我有台冲床上的变频器(台达VFD075B43A),工作5分钟左右,突然无显.过几十分钟后又自动已恢复.风扇,电压,负载都正常.空载情况下能保持正常显示.请大家赐教!

楼主:
通电查06.08----06.11内记录都为02(过电压)

网友A:
,不会是变频器面板连线松动吧

网友B:
冲床惯性负载造成的发电模式,变频器是减速为自由停车,由于冲床的加减速时间比较短,发聩能量无法释放造成的原因,你看故障记录过电压有可能要800伏特以上,需要加反馈或者共直流母线或者制动。这只是估计,具体要看现场环境如何,有讨论加QQ383072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