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的数据变换

楼主(2016-05-25):
用的是S系列PLC,是触摸屏给变频器频率,自带的SC只能是整数,自己写个子程序,但是谁能告诉我双整数如何转成整型啊~~~~急求

网友A:
楼主是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呢还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呢?根据我使用的经验,海为S系列也是支持SC指令的,只不过输入输出的上下限需要用连续的寄存器即可。

这个是海为软件在线帮助的例子,你按照这个来写就可以啦!

网友B:
双整型如何转成整型?额.....双整型自动连续占用两个寄存器地址,比如双整型V100V101

数值不超过32767,那么数值就是在V100里。所以楼主就可以直接拿低字V100来使用了。

个人觉得,完全不需要转换。

网友C:
要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那就是在硬件配置里,选择下信号类型,设置下工程量,比如0-5000:

这时候触摸屏上面直接输入和监控AQ0寄存器就可以了,写入1234,就是实际变频器的12.34HZ,写入5000就是实际的50.00Hz

最后要直观的话,把触摸屏的输入显示部件的小数位数设置为2.那么触摸屏上输入多少就是实际的多少HZ了,比如输入34.45,就是实际的34.4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