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烧损值eg_wear[]

楼主(2016-05-25):
焊枪换了新电极帽,也重新零点标定,但预压和补偿后查看变量值eg_wear[]仍为-2.请问该如何处理,现场40把焊枪出现了两把类似情况。

网友A(2016-06-24):
重新把焊钳的压力标定重新标定一下吧,负值的话肯定是压力标定值没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把焊钳的压力标定重新标定一下吧,负值的话肯定是压力...

谢谢提醒,后来找到原因了,尼玛克焊枪安装时少装了定位螺栓,导致静臂变形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