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数控机床电主轴电机的输出功率

楼主(2016-05-26):
有一台数控机床,电主轴电机由富士变频器驱动,原来有一个指针式的功率表来显示切削时的功率,以免电机过载,现在不知何故,不显示了,不只是如何连接的?好像是接在电机这一端,哪位老师知道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出端口,接一个数字表即可,变频器的输出设定为速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