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对RPBA-01通讯(ACS800变频器,标准软件)小结

楼主(2016-05-26):
S7-300对RPBA-01通讯(ACS800变频器,标准软件)小结

一、硬件安装

1.  硬件设备:ACS800变频器、RPBA-01模块各一, CPU314模块、PS307 5A模块、CP342-5模块、PC-ADAPTER编程电缆各一,西门子PROFIBUS总线适配器一对,PROFIBUS通讯电缆一条。

2.  把RPBA-01模块插到ACS800变频器SLOT1上,用螺丝紧固。

3.  通讯电缆采用西门子的PROFIBUS屏蔽双绞线,总线适配器用西门子的6ES7 972-0BA12-0XA0,电缆的金属屏蔽层要剥开与总线适配器上的金属环接触、压紧,否则变频器启动(主要是电机运转)产生的干扰足以让通讯模块报故障(offline灯亮)。如果是通讯终端,把适配器上的on/off开关拨到on,以接通适配器上的终端电阻。

S7-300也要接地,尽量减少干扰。

4.  RPBA-01上的地址拨位开关拨到与PLC硬件组态时所设的一样(这里假设为4)。

二、PLC设置

1.  硬件组态,配置机架、电源模块(PS307 5A)、CPU模块(CPU314)、通讯模块(CP342-5)。CUP MPI地址为2;通讯模块CP342 MPI地址为3,PROFIBUS地址为2。

2.  在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选option,安装GSD,引入文件ABB_0812.GSD,在Catalog中出现RPBA-01硬件。

注意:如果GSD文件无法引入,可能是程序在其他安装过GSD文件的计算机上编写的,可以先新建一个项目,做一个简单的硬件配置,再引入即可。

3.  总线组态:右键点击通讯模块,选“insert dp master system”,生成PROFIBUS总线,再把Catalog中的RPBA-01拖动到PROFIBUS总线上,双击从站模块,设置PROFIBUS地址为4,再设置PPO类型(假设为PPO5)。

双击总线上DP模块,弹出Properties-DP SLAVE窗口,设PROFIBUS地址为4,并点击Parameter Assignment,双击第二项“operation mode”,把Profidrive改为Vendor specific。保存。

三、PLC编程

具体见程序

四、变频器基本参数设置

1.  在装好RPBA-01后变频器上电,即可自动检测到新模块,将对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只要按“FUN”开始设置,并按提示,出现“RPBA-01、ABB DRIVE、PROFIBUS DP”等选“OK”即可,直到出现提示“进一步设置到51GROUP”为止。

2.  基本设置

99.01     LANGUAGE-----ENGLISH

  02     APPLICATION MODE-----FACTORY

  04     MOTOR CTRL MODE------SCALAR(或DTC)

  05~09  电机铭牌参数

  10     MOTOR ID RUN MODE-----ID MAGN

98.02    COMM.MODULE LINK------FIELDBUS

07             COMM PROFILE------ABB DRIVES

51.01     MODULE TYPE------PROFIBUS-DP

02                   NODE ADDRESS-----4

03                   BAUD RATE-----1500

04                   PP0 TYPE-----5

27                  FBA PAR REFRESH-----REFRESH

(注:51参数的01~04是通讯正常后自动生成,其中02、04应能随PLC中的设置而自动变化,RPBA模块上的Host Indication和On-Line两个LED应绿灯亮,且无闪烁。01~04为只读参数、27用于每次变频器51参数组设置后的更新,否则需要重新上电更新,这在后面再说。)

      10.01    EXT1 STRT/STP/DIR-----COMM.CW(通讯启动变频器)

                                 KEY PAD(面板启动变频器)

02              EXT2 STRT/STP/DIR------NOT SEL

11.01    KEY PAD REF SEL-----REF1(rmp)

02      外部给定选择------EXT1

03      EXT1 REF SELECT-----COMM.REF

五、读写变频器参数(以PPO5   为例,其余同理)

PPO5报文由14个字组成,在PLC中应相应建立一个长度不少于28个字的数据块DB1,数据块用14个字用于发送PPO报文,用14个字接收报文。通过STEP7中的FC1、FC2块读取PROFIBUS参数,如程序所示。

在变频器51参数组中设置

PZD3 OUT--2202,PZD4 OUT --2203,PZD5 OUT --2204,PZD6 OUT --2205,

PZD7 OUT --2206,PZD8 OUT --1202恒速1,PZD9 OUT --1203恒速2,PZD10 OUT --1204恒速3

说明:PZDX OUT设置参数号原理同1。设好参数时,一定要用51.27刷新才起作用。

在发送报文的PZD区里填入要设置的参数的数值,以16进制填入

CW是控制字,REF是给定,只要在发送报文中给出值,可以自动写入,无需在PZD字中设置。

PLC运行后,数据自动设置到相应参数中,查看参数可以看到参数发生变化。

这里读写参数,PPO报文中参数识别区ID、IND、VALUE可以不用填写。

网友A:
很实用的教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多个从站就需要手动设置51组了吧?

网友C:
用法大同小异,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