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漏电开关的选择(网上的仅供参考)

楼主(2016-05-26):
们实际应用中没有接过漏电保护,以下看法仅供参考。

1.既然已经查明漏电跳开是系统中的变频器漏电,就要首先解决漏电的问题啊。

2.灰尘或者太潮湿,都有可能引起漏电跳开,另外变频器本身就有高频漏电,最好使用有高频对策的漏保。

3.找了一些漏电保护方面的资料供你参考

3.1漏电断路器额定电流设计

变频器输出是以PWM(脉宽调制,类似高速开关)方式控制,因此会发生高频率的漏电电流,若要在变频器一次侧加装一般漏电断路开关时,建议请以每台变频器
选择200mA以上的感度电流且动作时间为0.1秒以上的漏电断路关开使用,但不保证该漏电断路关开一定不会跳脱,必须考虑下列各因素才能决定系统漏电电
流之大小,并选定适当的漏电断路开关及必要措施来改善送电后漏电断路器跳脱之现象。

        一般漏电断路开关之额定电流选择计算公式如下:
            I△n ≧ 10*〔Ig1+Ign+3*(Ig2+Igm)〕
            Ig1、Ig2:商业运转时电缆线之漏电电流。
            Ign:变频器输入侧噪声滤波器之漏电电流。
            Igm:商业运转时马达之漏电电流。

由上述公式之相关变动参数得知,会影响漏电电流大小之因素有: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有二部分)
        ·漏电断路开关      滤波器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变频器      马达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
        (3)马达的漏电电流。

        3.2各部分漏电电流值(单位:mA)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A*(实际电缆线长/1000m);电缆厂商提供各线径每1000m之漏电电流值A。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变频器供应厂商提供。例如:台达VFD055B43B用滤波器为26TDT1W4B4其漏电电流最大值为70mA。
        (3)马达的漏电电流——马达供应厂商提供。

        3.2设计举例
      使用变频器于圆盘针织机应用,前端使用了漏电保护,但是经常跳脱,分析如下:变频
器功率5.5KW,漏电断路器漏电电流75mA。以过去经验来评估时,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其中因电缆线长及马达本体的漏电电流影响不大,主要影响因素有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含变频器在内)及负载侧是否依第3种接地(10Ω以下)施工,故建议如下:

        (1)若电源侧一定要装漏电断路开关,建议选择200mA以上的感度电流且动作时间为0.1秒以上之漏电断路关开,
但不保证该漏电断路关开一定不会跳脱, 必须符合在其它对象(电缆线长及马达)是正常的漏电流范围内及负载侧是依第3种接地(10Ω以下)施工下才有效。
        (2)若电源侧一定要装现有漏电断路器(75mA), 建议输入电源不经现有的滤波器而直接输入到变频器,减少因为滤波器的漏电电流(含变频器在内)造成现有漏电断路器(75mA)跳脱。
        (3)将现有漏电断路器(75mA)自电源系统脱离,将电源直接输入滤波器再转接到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