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 晶闸管输出能直接给电磁阀供电吗?

楼主(2016-05-26):
有个深深的疑问请教大家:

S7-200 CN CPU224 CN  DC/DC/DC (214-1AD23-0XB8) 这款应该是晶闸管输出型,以前我做过的控制方式,都是用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线圈,再由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电磁阀的上电问题。

现在有个疑问,它的输出也是24V,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 DC24V 2.5W”的电磁阀供电?

网友A:
我们现场的PLC是CPU216DC/DC/DC,用了五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B:
S7-200晶闸管输出的CPU输出电流0.75A,可以直接接2.5W的电磁阀。

网友C:
可以的直接驱动2.5W的电磁阀,纠正一个叫法上的错误,是晶体管输出,不是晶闸管。晶闸管就是可控硅,一般是控制交流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ide!!!!!!!!!!!!

感谢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晶闸管输出的CPU输出电流0.75A,可以...

感谢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直接驱动2.5W的电磁阀,纠正一个叫法上的错误,...

感谢热心帮助!

网友D(2018-08-16):
耐特ST-200系列的PLC,输出标称0.7A,实际持续负载能力为2A,瞬间负载能力可以达到6A, DC24 2.5W 的电磁阀的电流是0.1A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胜任这种负载的启动的, 但实际使用中,由于电磁阀工作环境更差, 有可能使用过程中电磁阀故障,或者拉出的引线断开\破皮之类原因,可能导致短路,如果这类情况,就会使PLC产品相对容易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