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机器人与PLC通讯方式

楼主(2016-05-26):
    安川机械手与PLC交互支持以太网协议么,控制柜里面有没有RJ45接口与PLC直连?谢谢

网友A:
日系机器人一般自带CC-LINK通讯,

楼主:
与西门子300系列plc,通过以太网通讯可以么?

网友B:
可以通过通讯连接,如无较大数据连接只是启动报警信号的话,建议直接通过IO点控制连接。

网友C(2016-07-13):
看到工厂用的是PROFINET通讯,也就是升级了的以太网

网友D(2016-10-10):
加装PROFINET通信卡就可以了

网友E:
以太网是可以的,不过要加装类似OPC_LINK这样的数据软件。

网友F:
安川的机器人通讯有很多的,跟日系设备一般是CC-LINK,devicenet

欧美设备一般是profibus

网友G(2018-02-04):
有没有MP3000的资料

网友H:
另外需要买CClink通讯板,好几千呢

网友I(2018-03-13):
谢谢分享,可惜没积分

网友J(2021-03-11):
扩展通讯板块就可以了。

网友K(2022-03-04):
受教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