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的维修选择

楼主(2016-05-26):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儿有一台天信的涡街,介质是气体,流量计已经使用三年。现在的问题就是存量不准确,并且工作时流量测量的波动较大,能从十几直接跳至上百,然而流量计的上标定的流量范围只有几十,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修的话能修出来不,如果我去换,哪种品牌比较合适、实惠。

网友A:
涡街流量计能用不能修。

正常使用基本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基本就无从下手。

厂里用的涡街主要是测量蒸汽的,测量气体的主要用在压缩空气中,这个东西如果跳变也就看看有无干扰,里面电路板子的接线插头有无松动,有无接触不良,其余的也就不能办了。

如果测量的气体是瓦斯或者燃气,可以把整个表拆下来看看,三棱柱体是不是糊了结晶等杂质,此外气体要注意排水,如果两相流那么就不准确了。

处理这个跳变的问题,首先从简单的好处理的入手,查看一下是否有电磁干扰。

网友B(2016-06-28):
天信的产品价格很高,我们有一款质量流量计,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110909375

网友C:
下下来看看啦,最近正要看v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