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C接口问题

楼主(2016-05-26):
应用程序访问点和添加/删除是灰色?

楼主:
请教大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可能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可能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

好的 ,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