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西门子LOGO的接触

楼主(2016-05-26):
一个朋友的车库需要安装自动升降门,车库其实程序很简单,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LOGO,当时死了不少脑细胞才搞定车库分自动手动两个程序,为了能更加直观的体现出LOGO的不同之处,我给大家演示两种LOGO的编程方法,一种是梯形图!一种是功能块!两种方法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为以后的应用可以帮助到大家:

lOGO梯形图:

其中自动控制我是把用的遥控器进行远程控制淘宝上就有卖的,使用LOGO的编程软件感觉就好像在画图。

使用功能块图,必须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好像让我回到了曾经的手持编程器的时代!但是块图很好用啊!

大家看到这个是不是很熟悉,所有的PLC编程软件的说明书里,都有这些,大家可以根据的自己的习惯,如果你认为你对梯形图熟悉,那你就用梯形图,如果你认为你对功能块图熟悉,你也可以用功能块图。

我感觉LOGO的强大之处是对于楼宇系统的应用:

在定时器里有一个楼宇照明开关,一个输入边缘会触发一个预配置和可再触发的时间。 当该时间届满时, LOGO! 复位该输出。 在该时间届满之前 LOGO! 可以输出关灯警告信号。

多功能开关: 带有断开延迟的脉冲开关,开关(永久照明)。

LOGO最强大的功能是的网络通讯功能,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控制原件,实现网络控制,目前最新版的LOGO 支持是以太网,

这种连接下, 每个 LOGO! 主站在运行自身用户程序的

同时又可与其他的 LOGO! 主站形成一个较小的网络系

统, 分享一些基本的通用信息。

• 每个 LOGO! 0BA7 主站可以同时与其他 8 个 LOGO! 0BA7

主站通信

• 每个 LOGO! 0BA7 主站都可以脱离网络独立运行

• 同时还可以和 PG/PC 通过 OPC, 或与西门子人机界面产品

进行数据交换

• SIMATIC S7 CPU( 包括 S7-200, S7-1200, S7-300,

S7-400)

• 带有以太网接口的 HMI 操作面板

• 组态软件, 比如 WinCC( 通过 OPC 方式)

其实,LOGO的功能十分强大,而且LOGO不仅可以用电脑编程,也可以在在LOGO上的显示屏是编程(目前LOGO有两个型号,一种不带屏(经济型),一种带屏(普通型)),当然程序指令不负责的可以使用屏编写,如程序复杂的还是建议使用电脑编写。而且最新的LOGO也支持内存卡!这样让我们工作更加的方便了。

因为我目前的项目有限,我应用不多,后期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交流LOGO的网络应用和模拟量应用,另外如果大家要是用到LOGO的网路应用,对软件还有要求,必须用LOGO!Soft Comfort V8.0!LOGO!Soft Comfort V6.0!没有网络项目!

本人水平有限,认识有限,欢迎大家交流!

西门子LOGO!系列产品,工控猫商城好像都有,价格看起来也挺实惠,推荐给大家,有兴趣或有需要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http://www.gongkongmall.com/

网友A:
膜拜下   很详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哈,折腾一下就成功了

网友C:
走过路过,不错过。捧个场😄

网友D:
LOGO能不能和MCGS组态呢?

李工的大作赞一个,期待下一个测试帖

网友E:
      不错,很是强大,只是这个你联网控制还是需要一点别的设置,要是想联网控制,最为方便的就是使用 智能家居化主机,这样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欢迎查看 乐水工控生活  小店,打造工业 4.0 品质的平民价格的智能家居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是强大,只是这个你联网控制还是需要...

是的联网需要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这是我应该做的,客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哈,折腾一下就成功了

网友H:
其实可以将文章标题拟为“我与西门子LOGO的一次完美邂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可以将文章标题拟为“我与西门子LOGO的一次完美邂逅”

 感觉写的还是不全面,后期想继续发布,可以吗???

网友I:
的车库需要安装自动升降门,车库其实程序很简单,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LOGO,当时死了不少脑细胞才搞定车库分自动手动两个程序,为了能更加直观的体现出LOGO的不同之处,我给大家演示两种LOGO的编程方法,一种是梯形图!一种是功能块!两种方法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为以后的应用可以帮助到大家:

lOGO梯形图:

网友J:
车库需要安装自动升降门,车库其实程序很简单,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

楼主(2016-07-08):
引用 网友C:
走过路过,不错过。捧个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李工分享,学习啦

这是我应该做的

网友L(2017-05-11):
过路过,不错过。捧个场😄

谢谢!

网友M(2017-10-04):
求教,LOGO!怎样编辑显示屏上的可编辑信息

我是一个初学者,编了个程序能用了,只是里面有时间继电器,不会弄到显示屏上给操作员自行修改设定,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N(2018-11-26):
走过路过,不错过。捧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