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简便的方法处理循环程序

楼主(2016-05-26):
各位高手,你们好!现在是这样的,本人使用的是西门子PLC200SMART,我有一个寄存器VW100,做1-50个数做循环处理,1为处理一,2为处理二,3为处理三,三个处理方式,依次类推,4为处理一,5为处理二,6为处理三。。。。。,后面都是循环重复前面三个动作,只是中间有两个(31,32不一样为处理三),后面33为处理一,34为处理二,35为处理三,依次到50结束。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分成2部分,前32个一部分,大于32的减去32赋值给寄存器2来读取,当寄存器2=18时停止。寄存器1=31和=32用处理3,每次处理后寄存器1+1

网友B: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数值1-30为1组,数值31,32为1组,数值33-50为1组;然后对VW100中的数进行判断,如果在1-30之间,那么把这个数除以3,余数为0则是处理三,余数为2是处理二,余数为1是处理1;如果VW在33-50之间,同样把这个数除以3,余数为0是处理一,余数为1是处理二,余数为2是处理三。

网友C(2017-05-20):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数值1-30为1组,数值31,32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