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怎样实现两个重叠按钮触摸后同时执行

楼主(2016-05-26):
各位高工:台达屏怎样实现两个重叠按钮触摸后同时执行????

我想在Barcode输入元件闪烁时取点出来控制另一个按钮生效。即点Barcode闪烁输入数据,输入完毕如不再次点一下Barcode其仍在闪烁,这时运行不了设备,必须在点一下使其不再闪烁后才能运行设备。

网友A:
叠放的话只有最上层的元件起作用,是做不出你要的效果的;

可以试试在BARCODE元件的进阶属性中设一下触发位元,设成元件写入后触发这一位元来使设备保持停止,然后外面单独再做一个设OFF按钮来复位。

楼主:
我就是要在Barcode闪烁时锁定开机键,因Barcode闪烁时扫码枪还能扫入码数,如果开机后工人大意又扫入别的码就麻烦了,如用主动启动方式又没有键盘输入,所以我只能用触控。我在执行前宏BITNOT $4.2再加写入后触发$4.2刚开始还行但是有一漏洞,就是在点了Barcode后宏执行后$4.2=1了如扫码枪扫不了码工人就点键盘出来手动输入,但是一点键盘$4.2又复位了,在键盘中输入数据后$4.2再次置1。如是这样貌似好了,但是万一工人在键盘中没输入任何数据而是点关闭键盘,这样$4.2逻辑就全反了。

楼主:
“在BARCODE元件的进阶属性中设一下触发位元,设成元件写入后触发这一位元来使设备保持停止,然后外面单独再做一个设OFF按钮来复位。”--------------------如工人Barcode还在闪烁时先按了设OFF按钮来复位,这样任然没有解决问题。关键是时时监控Barcode闪烁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在Barcode闪烁时锁定开机键,因Barco...

 1、主动启动方式可以使用键盘,但这个键盘不是自动弹出的,而是你自行在画面上拉一个键盘元件(比如键盘3),按你的做法,可以把BARCODE的生效准位和控制设备停止的位同时设成$4.2,那么按下这个$4.2交替型按钮的时候就可以停住设备同时开始输入条形码。

2、同时这个自订键盘,也可用一个矩形做遮挡,而矩形的不可见位元同样设定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