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cpu226 5v电压转24v输入问题

楼主(2016-05-26):
买了个飞思卡尔的码盘和光电编码器,要输入给PLC测速,5v输出,怎么转24v输入给PLC?求电路图和具体器件数据

网友A:
楼主何不买个标准的编码器呢?

网友B:
外部输入不一定是24伏,好好看看PLC的接线端子图

楼主:
轴上还需要别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买个标准的编码器呢?

楼主:
224xp支持,这个不支持

引用 网友B:
外部输入不一定是24伏,好好看看PLC的接线端子图

网友C:
淘宝里有卖信号转换板的,把5V TTL电平转为+24V PNP信号

网友D:
把5V TTL电平转为+24V PNP信号

网友E:
光耦隔离转换模块 魏德米勒就有 ~

网友F:
加个放大器,将5V信号放大到24V,是不是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放大,你查一下固态继电器的反应时间。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反应时间不够的,这种信号转换处理都要用高速光耦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