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26):
如图所示我想通过按钮X1来反复置位R1和R2,R2为1的时候按下按钮X1,可以置位R1,但当R1为1的时候却不可以置位R2,后来我增加两个中间变量A和B才可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跟扫描周期有关吗

网友A:
应该有关系,如果测试结果是你说的那样,那么R1为1时,按下X1,置位R2,到下面那行又复位R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