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Q系列PLC程序段求解?????

楼主(2016-05-26):
求助(*  D1100Z0  K1  D7082与 *  D2900Z0  K1  D7182)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1、首先欧姆龙是没有Q系列的,Q系列的为三菱品牌。

2、*  D1100Z0  K1  D7082与 *  D2900Z0  K1  D7182都是变址的使用方法。

D1100Z0的最终地址取决于Z0的值:

Z0=0   D1100

Z0=10  D1110

其最终的地址为:D<此处内容被屏蔽>1100+Z0<此处内容被屏蔽>

*  D1100Z0  K1  D7082  的意义为  D[1100+Z0]乘以1,结果放到D7082,7083组成的32位地址中。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三菱写成欧姆龙了

引用 网友A:
1、首先欧姆龙是没有Q系列的,Q系列的为三菱品牌。2、...

网友B(2021-05-27):
回收三菱PLC模块VX,wei83468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