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和昆仑通态

楼主(2016-05-26):
威纶通和昆仑通态触摸屏哪个好用点,是不是同档次的都差不多,还有,如果是编程的话威纶通和昆仑通态哪个软件好学点,因为我是初学者,做一些简单的设计,希望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昆仑通态的好一些,组态简单易学,关键便宜啊

楼主:
这样嘛,我查查网上说嘛威纶通的简单易学,也搞不懂,不过我下载的昆仑通态的软件它说是什么没有软件狗只能运行30分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可以再去下载威纶的画面编辑软件试试,它有模拟功能。两个软件对比完后你就知道哪种容易上手了。

楼主:
好的,两个我试试,谢谢,熊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去下载威纶的画面编辑软件试试,它有模拟功能。两...

网友D:
个人觉得昆仑通态的比较容易,切帮助系统非常给力,服务热线也很耐心,最重要的还是便宜啊!!!!

网友E(2016-07-10):
维纶的好,昆仑通态的USB口容易坏,加载变量时操作不是很好用

网友F(2017-08-08):
刚学的昆仑,在看威伦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