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ET网关与互联网连接的方法和方式

楼主(2016-05-26):
HiNet智能网关与互联网端的连接有三种种方式,一种是以太网连接方式,一种是WIFI连接方式,一种是3G连接方式,具体如下:

一、HiNet智能网关WAN口的设置,实现HiNet智能网关有线上网连接;

WAN口主要是实现HiNet智能网关的网络连接,连接云服务器。在交换机打开DHCP服务的情况下,只需将网线插入WAN口即可,HiNet智能网关将自动连接云服务器。在交换机没打开或者不确认是否打开DHCP服务的情况下可为WAN口设置固定IP。

WAN口配置固定IP的步骤如下:

1、点击“网络”进入WAN口配置页,并点击修改;

2、“协议”栏选择“静态地址”,并点击保存应用;

3、将有效IP地址,网关等信息填入对应栏目中,具体可参考下图;

4、保存应用,当WAN口下IP地址生效并有数据发送接收时则表示连接交换机成功。

二、HiNet智能网关WIFI设置,实现HiNet智能网关无线上网连接;

如果现场有WIFI信号,HiNet智能网关可通过连接现场WIFI实现网络连接。具体步骤如下:

1、点击“网络”下的“无线”;

2、点击“搜索”;

3、搜索到可用的wifi网络,并点击“加入网络”(如果找不到现场WIFI,请检查WIFI天线是否拧好并放置在金属柜外面);

4、输入正确密码,并点击提交,点击保存应用;

三、HiNet智能网关3G网卡设置,实现HiNet智能网关3G无线上网连接;

采用3G上网方式时,一般无需特别设置,只需将对应的3G卡插入卡槽中。

(W结尾的型号为联通版本,必须使用联通3G卡,如M111W/M112W/M113W;C结尾的型号为电信版本,必须使用电信3G卡,如M111C/M112C/M113C)

如果将卡插入卡槽,设备联网失败可能是如下几个原因引起:

1、3G 天线没拧或者天线放置在金属配电柜中;

2、3G 卡插反;

3、3G 卡欠费或者选用了 4G 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