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等离子切割平面度方法及技巧

楼主(2016-05-26):
      总所周知,在采用热切割加工方式时,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即是切割面溶渣,也就是我们将要谈到的切割平面度问题,就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来说,依然存在类似情况,同时考虑到目前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主要用于不锈钢等特殊材质材料切割加工,其溶渣处理相比碳板来说更为困难,这对一些精加工企业或希望减少二次加工

的用户来说,如何降低溶渣残余、提高切割平面度质量,相信是很多企业关注的问题。那如何提高等离子切割平面度方法及技巧了?

      从字面意义理解,所谓切割面平面度是指所测部位切割面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按切割面倾角方向所作

两条平行线的间距。
       一般来说,使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加工后的切割面约存在约0.25~3.80mm厚的熔化层,此厚度的溶渣残

余化学成分是和材料本身一致的,包括切口表面的化学成分也没有改变。例如镁金属含量在5%,我们在切割加工含镁的铝合金时,在对溶渣残余分析后,其成份中镁含量将维持不变,即使溶渣残余厚度达到0.25mm,也未出现有氧化物。若用切割表面直接进行焊接也可以得到致密的焊缝。切割不锈钢时,由于受热区很快通过649℃的临界温度,使碳化铬不会沿晶界析出。因此,用等离子弧切割不锈钢是不会影响它的耐腐蚀性的。

网友A:
等离子切割,关键是割嘴损耗很大!特别是切割不锈钢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