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启动时需要反馈到PLC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2016-05-26):
正在设计一个简单的水处理系统的控制电路,用的是S7-200 CPU226,现在有两个电机的功率比较大,是37KV,需要变频启动。但是我不太明白变频器需要反馈给PLC什么信号才能实现电机的自动控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明白控制要求其实也不是很难。

如果有造作界面,比如触摸屏、操作电脑,那么变频器的信号可以多一点,甚至可以使用总线方式,把变频器的各项数据传到操作电脑上。

如果单纯的实现逻辑控制,那么首先要有电机启动停止的状态指示,这是必须的逻辑条件。

然后如果使用信号控制变频调速,那么需要PLC输出一个4-20毫安控制信号到变频器工作,这是变频能够实现自动调速的条件。

如果有操作监控界面,最好把变频器输出的实际频率的信号在传送到PLC中,变频器有输出反馈4-20毫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控制要求其实也不是很难。如果有造作界面,比如触摸屏...

我的是单纯的实现逻辑控制,用的三菱的FR-F500,借鉴的同学设计的恒压供水系统的电路,看他的电路中反馈给PLC的信号是频率上限、频率下限,但是我不太能想明白我的简单就只是实现电机的软启动,需要反馈给PLC什么信号。求指教

网友B:
 如果就是实现电机的软启动,那么变频器不需要反馈任何信号到PLC。PLC直接给启动信号就行了,电机的运行频率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是实现电机的软启动,那么变频器不需要反馈任何信...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反馈两个信号--

一、开关量信号:

1、运行信号,取自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口,变频器运行后闭合,告诉PLC我真的运行了。

2、故障信号,也取自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端口,告诉PLC变频器出故障了。相关的连锁相应要根据工艺动作。

3、启动前,变频器准备好的信号,告诉PLC允许启动。

二、模拟量信号:

取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口,反馈到PLC--可选电流、速度、转矩信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反馈两个信号--一、开关量信号:1、运行信号...

非常感谢!

网友D:
1、开关量信号

2、水压力信号

3、运行信号

4、停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