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偶尔定位不准

楼主(2016-05-26):
一个用1PG控制的松下伺服电机,不定期会出现定位不准,但定位动作已完成,会接着进行下一步动作,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还没解决,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确认过输出轴之后的传动机构没问题嘛

网友B:
1、输出辊的表面磨损程度

2、同步链条(同步皮带)的磨损程度

3、涡轮的定位销的磨损

4、输出辊的张力

都是影响输出的精度

网友C:
2楼说的很好!

网友D:
十有八九是机械方面精度出了问题,未必是电气或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偶而定位不準 那不該是機械問題 機械有問題就應該不準

定好位還執行下一步 伺服接受命令也沒問題

那最有可能是1PG到驅動器出了問題  是線的問題? 還是干擾的問題?

网友F:
综合考虑  还是先排除机械传动部分正常。

另外从控制器单独走一根驱动线给驱动器,看是否还出现。如再出现就是5V脉冲干扰问题。 尤其是同强电走在一起时,会有较多杂波。

楼主:
谢谢各位,机械方面是同步带带着丝杆的,检查没有问题,电源有干扰,从别的地方另外接了电源线后就没有再出现了

网友G(2016-07-21):
电源也应该查下,瞬间欠压造成丢脉冲,时间较短未扫描到欠压报警

网友H(2016-12-06):
机械问题先排除,再排除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