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器ATV22故障分析

楼主(2016-05-27):
刚刚在一微信群,便宜咨询施耐德软启动器--启动后过段时间就报SCF故障,询问型号如下:

查说明书:

SCF 短路故障:
• 软起动器输出端短路
• 关闭软起动器。
• 检查连接电缆和电机绝缘。
• 检查晶闸管。
• 检查旁路接触器( 接触触点)。

        根据这个指导意见分析:

电动机启动后运行了段时间跳停,说明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绝缘都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启动过程就应该报故障了,那说明是检测电流回路或者是旁路接触器出问题,电流检测回路--主要有电流互感器和控制板,互感器和控制板的机率大些。

楼主:
补充一下:其电流检测是两相检测,测量A、C相电流:

楼主:
有维修公司朋友补充:
报scf,一般都是控制板有问题,要维修。
我:
我的建议---假如控制板有问题了--管子也差不多坏了
板子问题--驱动故障--误触发--可控硅可能会因短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