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smart驱动安川的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6-05-27):
第一次这样用,看完手册都困惑了,直接从PLC的脉冲输出Q0.0发出脉冲信号,是不是接个2K的电阻就可以直接镰刀安川伺服驱动器上面去了呢?

网友A:
看看伺服手册

网友B:
2.2的电阻一定要有,不错会烧坏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入口。

网友C:
安川伺服的脉冲和方向信号都是差分类型,而PLC输出的是单端24V信号,所以不能直接驱动安川伺服,必须接入2.2K电阻来降压限流。

网友D(2017-07-28):
大神们我最近也要用SMART控制安川伺服看完说明书我也是一脸的懵逼,求给出接线图

网友E(2017-10-25):
大神们我最近也要用SMART控制安川伺服看完说明书我也是一脸的懵逼,求出接线图

网友F:
这讲的事啥?一个人的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