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道友,这个信捷PLC扩展输出模块是怎么定义地址的!~

楼主(2016-05-27):
我现在有个XC3-32R-E,由于输出点不够,加了个16点输出扩展模块,原先点是到Y15,扩展模块上的这个Y0地址该是多少,不是Y16?先前用汇川的是默认Y16,信捷的貌似不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楼主:
谢谢,已找到手册,是Y100

网友A(2016-10-31):
第一个扩展模块就是模块上标注的地址加100(X100、X101。。。Y100、Y101。。。),第二个模块就是标注的地址加200(X200、X201。。。Y200、Y201。。。),依次类推!其他看到标题进来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详细的在手册里都有说明!这里简单叙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