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产品特性分析

楼主(2016-05-27):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是一种由传统流量计精心改进的一种流量计,它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使用范围比较广,是现在很多先进流量计中的一种,下面是我们公司根据这么多年生产研发流量计的经验而总结出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构成和应用。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是由浮子、锥管、检测器等部件组成。浮子组件装有磁钢,其作用把是浮子的位移信号以磁信号的形式传输给检测器。检测器把这一检测到的信号再以电信号的形式远距离传输,并现场指示瞬时流量及累积流量值。浮子流量计具有流量范围度大、不用现场调试的优点。其结构简单、运动部件磨损小、使用寿命长、压力损失小、安装方便、维修量小、使用周期长、可远距离传输流量信号,与计算机连用可实现集中管理。但也存在不足,如对于高黏度、大流量的流体不能测量。

        由浮子流量计和流量显示仪两部分组成的流量仪表,其显示仪为通用流量显示仪表。与其它形式流量计比较,具有以下优点:流量计内部可动部件较少、构造简单、使用寿命长;范围度10:1;从理论上说不需单独标定即可用于流量测量;仪表输出电信号,易于实现数字化测量及计算机联用;测量准确度可达±1.5%。如今国内外都在积极研究浮子流量计的开发和应用。

        成丰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流量仪表的公司,主要从事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系列仪器仪表。最新研制成功的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也已隆重上市,内外锥管一体式一次成型,不受地磁场影响,测量无死角,并且采用德国先进计算软件,能对粘度起到很好的修正作用,产品已取得五项专利技术,在国内市场上领先,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分析的不错,赞一个

闸阀 http://www.hqfmjt.com/zhafa/
蝶阀 http://www.hqfmjt.com/diefa/
球阀 http://www.hqfmjt.com/qiufa/
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jiezhifa/
调节阀 http://www.hqfmjt.com/tiaojiefa/
执行器 http://www.hqfmjt.com/zhixingqi/
电磁阀 http://www.hqfmjt.com/diancifa/
控制箱 http://www.hqfmjt.com/kongzhixiang/
阀门配件 http://www.hqfmjt.com/famenpeijian/
止回阀 http://www.hqfmjt.com/zhihuifa/
隔膜阀 http://www.hqfmjt.com/gemofa/
水力控制阀 http://www.hqfmjt.com/shuilikongzhifa/

电动闸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zhafa/

电动蝶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diefa/

电动球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qiufa/

电动截止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jiezhifa/

电动调节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tiaojiefa/

电动执行器:http://www.hqfmjt.com/zhixingqi/

电磁阀:http://www.hqfmjt.com/diancifa/

阀门配件:http://www.hqfmjt.com/famenpeijian/

阀门控制箱:http://www.hqfmjt.com/kongzhixiang/

  平板闸阀

http://www.hqfmjt.com/pingbanzhafa/

衬氟闸阀  http://www.hqfmjt.com/chenfuzhafa/

焊接闸阀   http://www.hqfmjt.com/hanjiezhafa/

法兰闸阀   http://www.hqfmjt.com/falanzhafa/

铸钢闸阀   http://www.hqfmjt.com/zhugangzhafa/

排渣闸阀  http://www.hqfmjt.com/paizhazhafa/

煤气闸阀  http://www.hqfmjt.com/meiqizhafa/

刀型闸阀   http://www.hqfmjt.com/daoxingzhafa/

防爆闸阀  http://www.hqfmjt.com/fangbaozhafa/

软密封闸阀   http://www.hqfmjt.com/ruanmifengzhafa/

不锈钢闸阀  http://www.hqfmjt.com/buxiugangzhafa/

电动蝶阀 http://www.hqfmjt.com/diandongdiefa/

信号蝶阀 http://www.hqfmjt.com/xinhaodiefa/

偏心蝶阀  http://www.hqfmjt.com/pianxindiefa/

铸铁蝶阀 http://www.hqfmjt.com/zhutiediefa/

衬氟蝶阀 http://www.hqfmjt.com/chenfudiefa/

真空蝶阀 http://www.hqfmjt.com/zhenkongdiefa/

焊接 蝶阀 http://www.hqfmjt.com/hanjiediefa/

通风蝶阀 http://www.hqfmjt.com/hanjiediefa/

法兰蝶阀  http://www.hqfmjt.com/falandiefa/

对夹蝶阀 http://www.hqfmjt.com/duijiadiefa/

衬胶蝶阀  http://www.hqfmjt.com/chenjiaodiefa/

伸缩蝶阀 http://www.hqfmjt.com/shensuodiefa/

煤气蝶阀  http://www.hqfmjt.com/meiqidiefa/

软密封蝶阀  http://www.hqfmjt.com/ruanmifengdiefa/

电动球阀  http://www.hqfmjt.com/diandongqiufa/

四通球阀 http://www.hqfmjt.com/sitongqiufa/

三通球阀 http://www.hqfmjt.com/santongqiufa/

保温球阀http://www.hqfmjt.com/baowenqiufa/

高温球阀 http://www.hqfmjt.com/gaowenqiufa/

低压球阀 http://www.hqfmjt.com/diyaqiufa/

高压球阀 http://www.hqfmjt.com/gaoyaqiufa/

法兰球阀http://www.hqfmjt.com/falanqiufa/

衬氟球阀  http://www.hqfmjt.com/chenfuqiufa/

浮动球阀 http://www.hqfmjt.com/fudongqiufa/

固定球阀  http://www.hqfmjt.com/gudingqiufa/

内螺纹球阀  http://www.hqfmjt.com/neiluowenqiufa/

外螺纹球阀  http://www.hqfmjt.com/wailuowenqiufa/

软密封球阀http://www.hqfmjt.com/ruanmifengqiufa/

电动调节阀  http://www.hqfmjt.com/diandongtiaojiefa/

气动调节阀  http://www.hqfmjt.com/qidongtiaojiefa/

自力式调节阀 http://www.hqfmjt.com/zili<此处内容被屏蔽>iaojiefa/

电动截止阀:http://www.hqfmjt.com/diandongjiezhifa/

保温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baowenjiezhifa/

铸钢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zhugangjiezhifa/

真空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zhenkongjiezhifa/

水封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shuifengjiezhifa/

氧气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yangqijiezhifa/

焊接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hanjiejiezhifa/

衬氟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chenfujiezhifa/

螺纹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luowenjiezhifa/

法兰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falanjiezhifa/

不锈钢截止阀 http://www.hqfmjt.com/buxiugangjiezhi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