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西门子的profinet

楼主(2016-05-27):
请问各位大侠,手上有个项目,要使用通态公司的TPC1061Ti显示屏与西门子的PN型PLC通讯。

不知道嵌入版的软件是否有profinet驱动,如果有做过的,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现在是1500根tpc1262HI通讯,不知道MCGS有没有驱动,哎。

网友B(2016-08-18):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西门子1200驱动,半成品。还可以凑合用!

如果是西门子300的话就相当成熟了,很好用!

网友C(2016-11-22):
有的,直接找MCGS技术支持要就行,他们会给你发1500的驱动,安装就行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1500根tpc1262HI通讯,不知道M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