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4C-2DP与PC-STEP7通信求助

楼主(2016-05-27):
正常使用过程中修改了MPI口和DP口的通信属性,下载程序到PLC之后开始无法通信,使用自动搜寻连接

只会有这种结果,地址设置为2.3.4都试过,通信线为USB/MPI+

在线等!!!!!!!!求大神帮忙!!!

网友A:
PG/PC接口设置选择 PC Adapter (AUTO)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接口设置选择 PC Adapter (AUT...

 如图所示,当前用的就是PC Adapter(AUTO)模式,PS:mmc卡拔出也不能连接,复位9S那个方法清除程序也试过了

网友A:
更改一下波特率试一下

网友B:
把地址改成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一下波特率试一下

 挨个试了一遍了T T

网友C:
地址改成0

波特率187.5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连不上是因为我设置了通信波特率为19.2然后下载了程序,然而我的通信线并不支持19.2导致传完程序就不能通信了,换了一根官方线才连上改回187.5了。。谢谢各位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地址改成0 试试!!!!!!!!!!!!!!!!!!!!

 谢谢了,连接不上原因是国产线不支持19.2,换官坊线问题已解决,国产山寨线还是有瓶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改成0波特率187.5

 谢谢,已查明问题是出在国产线上

网友D:
正常使用过程中修改了MPI口和DP口的通信属性,下载程序到PLC之后开始无法通信,使用自动搜寻连接

网友E(2018-08-24):
使用大连德嘉PC Adapter USB,操作简单,轻松~

对于STEP7 V5.5以上无需安装驱动,即插即用。

博途最新版本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