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速度转换脉冲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5-27):
怎么把模拟量的速度转换成对应的脉冲数32000对应3000r/min  aiwo 对应3000*aiw0/32000变成数字量D0r/min

怎么把D0r/min转换成对应的脉冲数,求大神解答,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每转发出一个脉冲,则3000转/分 对应3000/60=50HZ 即每秒发出50个脉冲,以此类推

楼主:
有没知道的大神,求解答。。。。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里有一个误区,如果按你所述,模拟量采集来的是速度值的话,那么你根据模拟量计算出的是对应的脉冲频率,而不是脉冲个数。计算出频率后用对应的转速输出指令发对应频率的脉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里有一个误区,如果按你所述,模拟量采集来的是速度值的话,那么你根据模拟量计算出的是对应的脉冲频率,而不是脉冲个数。计算出频率后用对应的转速输出指令发对应频率的脉冲就可以。

网友C:
如期这样,还不如直接在仪表后面的输出电路板更换为脉冲输出板,或者在看一看仪表接线柱有无脉冲输出模式。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不就可以测脉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