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救......

楼主(2016-05-27):
请教一下PLC能实现PLC对同一个采样点(模拟量,数据是实时的)采集(如N次采集),并把数据放在同一段存储器(如N个),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大多数PLC现在都支持间接寻址功能或者数组功能,所以你在程序里需要做的是做一个定时程序,设定时间到达后用间接寻址功能或者数组功能把数据存到寄存器组中,并把索引号加一。下一个采集时间到达时,数据就被写入到下一个寄存器中,如此循环。

  你用的是哪款PLC?

网友B:
当然可以,有现成的指令就可以用啊

网友C:
用中断采集模拟量信号